PROE等倾角螺旋线怎么画?

楼主(2012-01-12):
螺旋线
圆柱坐标
方程: r=t
theta=10+t*(20*360)
z=t*3
改变哪些数据可以得到我想要的线   比如我想要得到 倾角为25度,螺距为30,最大半径为60的,应该如何改数据?

网友:
可以用螺弦扫描曲面,然后提取边啊

网友:
还是旋转20圈吗?

r=t*60
theta=t*20*360
z= t * 60 * tan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