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 tc系统数控车润滑时间,请教

楼主(2012-01-12):
机床是沈阳的,原来的润滑系统坏了,换了一套现在想改一下供油时间(新买的油盒不带定时供油)说明书上是T00=999998导轨润滑间隔时间+   T02=999998导轨润滑间隔时间+   T04=999998导轨润滑间隔时间   T06=3000润滑1次(6000为2次)   我想改成每1个小时供油一次,每次供油4秒,请懂的朋友告诉一下这个怎么改。

网友:
我猜(只是猜测),T0~T4是厂家使用的定时器,时间直接在“sys-PMC维护-定时”里设定。LZ可以去看看里面的数值是不是与说明书中的对应。如果是对应的,直接修改为自己想要的时间就行。

网友:
三个都是导轨润滑间隔时间?关于润滑的应该有2个定时,一个是润滑间隔,一个是润滑时间,1000为一秒,一个小时应该是3600000,四秒为4000   这两个参数楼主可以找到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