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输送机走料不畅,请教

楼主(2012-01-12):
一台25米长的螺旋输送机,用了5个吊轴承,输送原料是玉米秸秆,长度3cm左右,吊轴承处走料不畅通,有时堵塞,有无好法解决?谢谢。

网友:
怎么示意图上没有标识出吊轴承处呢

网友A:
你这个没有什么彻底解决的办法,首先太长,输送的东西含水率不一样,楔紧效应不同,吊挂点又太多,

给你几个建议,我因为在化工设备上也输送含水物质,大致这么处理,螺旋要断开,不能是连续的,这样就可以破坏局部的楔紧效应,

在吊挂点前设一个楔形板,分流物料,使之不撞吊挂点,

彻底的解决,就是分段,大约6米一段,用无挂点结构,再配合间断螺旋,就可以彻底解决

txt
说的不错,虽然不是干这行的,但感觉很有道理。

网友:
我是这样分析的:吊挂处螺旋一定是断开的,就像998大侠所说的在含水量大的时候容易楔紧,当下段螺旋开端的刚度不够情况下很容易变形,我见过送麦秸的是在每段的开端都焊上个铸铁,形状就像没开刃的刀,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有什么彻底解决的办法,首先太长,输送的东西含水率不一样,楔紧效应不同,吊挂点又太多,

给你 ...

“用无挂点结构,再配合间断螺旋,”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你的设备是做什么的,是饲料吗?

网友:
在吊杆轴承座前方加锥形挡板,减小阻力怎样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采用这个设备输送???

楼主:
做生物质成型燃料,压块的那种,输送机下面安装了4台压块机,输送机下面开4个落料口给压块机输送原料。

网友(2012-05-24):
学海无涯!!!!!!!!!!!!!!!

网友:
看了楼上的回复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2-08-13):
有道理,填充系数太大是不是也会阻塞呢

网友(2015-11-23):
你这螺旋太长了,你这悬挂像是牙签一样。。

网友(2017-07-11):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有什么彻底解决的办法,首先太长,输送的东西含水率不一样,楔紧效应不同,吊挂点又太多,

给你 ...

网友(2024-10-08):
期待更加精彩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