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空压机怎么判断气阀的密封不严?

楼主(2012-01-12):
空压机的维护保养内容有哪些?
另外,工作的空压机怎么判断气阀的密封不严?

网友(2012-02-22):
空压机的维护保养一般换三滤(空滤,油滤,油分)和加注润滑油;请问你说的断气阀什么什么机型上的,在哪个位置,因为可以各人的叫法都不一样。。

网友:
首先考虑空压机出口的最高压力,其次可以看看充满一个空气瓶所需时间。

网友(2012-08-12):
压力不足会是密封不严的首要表现!

网友(2013-06-09):
听声音啊,看排气量够不够啊

网友(2017-12-04):
打气时间,多级空压机可以看各级压力分配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2018-08-06):
空压机、钻机钻车、凿岩设备————出售、租赁、售后。

18602966459(微信同号)

皮带——直联、电动——柴动、移动——固定、常规——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