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应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1-12):
那为高手具体解答下第八条怎么操作

网友A:
镜像功能
点击A线(就是你要镜像的线),
选择镜像指令
选择中心线
就可生成A线的对称线

网友B:
去solidworks的帮助里,有指导教程
看下就会了

网友:
是有点不理解啊,生成一条镜像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功能
点击A线(就是你要镜像的线),
选择镜像指令

方便的话 能否 截图 解释 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solidworks的帮助里,有指导教程
看下就会了

方便的话 能否 截图 解释 一下

网友:
传个动画,你看了就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