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螺丝?

楼主(2012-01-12):
         下面的两个螺钉是我们公司从设备上拆卸下来的,谁能告诉我这都是什么螺钉啊……

       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将就一下吧……

还有那个螺母,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不是很清楚,看上去第一个有点象压铆螺钉,第二个象是铆的栓式螺钉

网友:
第一张在你们设备上头部有没有裸露在外面?裸露在外的话头部有花纹可方便用手拆,如同手拆螺丝.若不裸露像压铆螺钉.第二张看不清楚.

网友:
是防松螺母吧?

游客

网友(2012-03-30):
同意这种说法
感觉上好像是防松螺母

网友(2012-01-17):
应该是一种专用的放松螺栓,而且是右旋的。

网友:
公司专用螺栓,为的是防止别人拆卸

网友:
没见过,谁人能确认一下,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