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0缸径;输出力最大4.4KN的液压缸,能够使2mm厚的AL6063的铝型材进行挤压变形吗?

楼主(2012-01-12):
用20缸径;输出力最大4.4KN的液压缸,能够使2mm厚的AL6063的铝型材进行挤压变形吗?

我用液压缸把2mm的铝型材和其他工件铆接,铝型材挤压变形;直接和工件连接。

请教,谢谢。

网友A:
你的液压杆多粗的

网友:
设计手册常用材料里查下这种材料的拉伸强度吧

网友:
变形肯定是有的,要变到楼主要的型就未必然咯。并且出题参数不完整,没得具体答案。

网友:
光有后度,没宽度,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液压杆多粗的

液压杆是20的。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