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12-01-12):
无法与plc通信,用其他电脑就可以,之后换了串口卡,还是不行。各位大虾该如何处理。

网友:
可能是PLC软件里串口编号设置不正确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线没插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线没插紧

 太有才啦!!!

网友(2012-03-29):
太有才啦!!!太有才啦!!!太有才啦!!!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