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传动生产线,我们做了两种方案

楼主(2012-01-12):
求助:
     要求设计一简易生产线,我们做了两种方案:
     (1)一种是链传动的,如图所示,生产线长度为35米,8个工位,每两个工位之间的空挡间隔1.5米,设备长x宽x高=3000x2000x2000,重量为3吨。
   (2)用移动小车实现,分上下两层,上层轨道进行每个工位的装配工作,最后一个工位完成后,将小车用升降机落至下层的轨道,然后用链传动将小车拉回第一个工位,再用升降机将小车升至上层轨道,进入第一个工位完成一个循环。

     问题:(1)若用链传动,多排练能否承受3吨重量?链条下面隔一段距离设计一支撑滚轮。
               (2)用移动小车实现时,在小车下面设计一固定链轮(即链轮不转),当下层的链传动循环转动时,小车下面的链轮齿插入链条中,链条转动时,拉动小车做直线运动。这种方式是否可行?若不可行,怎么实现比较好?
               (3)两种方案那种方案比较好。

说明:上次发的那个帖子中的生产线没有实现,老板觉得投资太大。感谢大家在那个帖子中的热情支持!

网友:
小车模式能否用铁的倍速链条,链条模式做个骨架,链条中的轮子在方钢上滑动。

网友A:
中间用滚筒或什么的,滚筒的两头在各装1个链轮(两头链轮要同步),然后输送带的两端的那两个链轮不要用那么长的链条,就直接滚筒上的链轮,滚筒链轮再接滚筒链轮,力一个一个传递,滚筒承受重量。我是这个意思。你再优化下。

网友B:
两个方案都不好。
第一种方案,在电子行业常用,不过小车和小车负载都很小。3吨的载荷,恐怕难有合适的链条。既然用小车,小车有轮子,支承在导轨不更好,何苦让链条来承重?
第二种方案,链轮卡入链条,不容易。如果在链条上隔段距离安置棘爪,另在小车上装块翻板,让棘爪通过翻板拖动小车,应该合理些。

网友(点评):
1.用链条和导轨承载都可,看成本了,工程机械装配线这两种方式都有!2.第二种方案也可,链轮卡入链条也没问题,不过装配线常用插销方案!

网友:
建议,是滚筒,滚筒上面放着小车,这样承受的重力比较大,但是不能上下循环,要建成环形的

网友C:
建议楼主看看铁道导轨、用小车负载可能会好点、不过小车的自作负载大的、毕竟3吨很重

网友:
链条只作为牵引,连接链板,链板上带辊轮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这个方法好一些

网友D:
把第二个方案改为水平如何? 两个升降机改为一段活动轨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看看铁道导轨、用小车负载可能会好点、不过小车的自作负载大的、毕竟3吨很重

我也觉得导轨,造价低,装负高。

网友:
建议用普通的工字钢做导轨(大小再议),然后动力用电机拉索牵引。不过我还没想到如何实现循环工作。求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用滚筒或什么的,滚筒的两头在各装1个链轮(两头链轮要同步),然后输送带的两端的那两个链轮不要用那么 ...

一开始就是按滚筒设计的,由于宽度较大,设计了两排小滚筒,一排几十个,后来觉得成本太高,另外不能实现装配托盘回位。这个方案被否定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方案都不好。
第一种方案,在电子行业常用,不过小车和小车负载都很小。3吨的载荷,恐怕难有合适的链条 ...

谢谢伏枥老师的解答!
第一种方案,的确问题比较大,2宽的工作台,用链传动需要十几排链(我没有仔细算),而且链轮未必好加工。另外生产线较长,设备较重,即使在链下面加小滚筒,工作台的平稳性也是问题。
第二个方案中,升降机我们采用导轨+气缸的型式实现,在小车落至下层导轨上之后,小车从最后一个工位回到第一个工位用链传动也有问题,当升降机将小车从上层导轨落下小车时,链条会被升降机压住。现在想采用两端用小滚筒。当小车从最后一个工位回到第一个工位时用钢丝绳拉动小车,钢丝绳缠在小滚筒上。小车到第一个工位的下端时,卸掉钢丝绳。不知这个思路是否可行?谢谢伏枥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第二个方案改为水平如何? 两个升降机改为一段活动轨道

升降机实际就是一段活动轨道。

网友:
这是滚筒式的,马上赶车啦。有时间明天发小车和链条式的

网友E:
这是对货车转向架进行冲洗的设备,有链条式传输和小车传送模式。我只能把图片给你看看。你自己琢磨下。

网友(点评):
我前面提到的是老师的贴图的倒数第2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对货车转向架进行冲洗的设备,有链条式传输和小车传送模式。我只能把图片给你看看。你自己琢磨下。

非常感谢您给我分享您的图片!后两个图片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点评):
后面那个是链条2边带滚轮的,链条夹在2根槽钢中间。轮在槽钢上跑。那个白色的块是尼龙块,是后来加上去的。工件就是那个灰色带弹簧的,货车转向架。吊装到尼龙块上。

网友(点评):
那个块是钢件,我搞混啦。

网友:
后两张图片是4节距单排板式输送链。中间两节内链板特制,上面放置了工件支承块,4根销轴用了3排链的销轴,在销轴上一边添一个大滚子承受载荷。

网友:
如果用链条带棘爪,小车前后有翻板,小车让棘爪拉入链条传动;小车运动到头,再被棘爪推出,基本上就可以脱离链条。两端用简单的推拉机构,把小车移进和推出到升降平台。这样的结构,似乎比较简单。

网友(点评):
嗯,确实是的。那个小车模式的就是链条棘爪式。

网友(2012-10-24):
采用导轨可以不?小车下面简单做个滚动装置,以滚代滑,只靠连来承重恐怕不行啊

网友F:
楼是否考虑一下水平环式的小车方案呢

类似公园里小孩子玩的那种循环的小火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是否考虑一下水平环式的小车方案呢

类似公园里小孩子玩的那种循环的小火车

我们的二期大车间准备要做大型环形生产线,具体方案和要求还没有定。谢谢提示。

网友(2013-01-17):
两端用连续滚轮支撑,链条给每个工位动力向前移动,这样可以连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