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磨断宵钻头

楼主(2012-01-12):
钻头钻出铁宵不断 缠在钻头上 很耽误事 请教哪位师傅 指点一下 谢了,如何磨断宵钻头.

网友:
嘴巴说是说不清楚得  你开个断削槽试下   就是类似于冷却槽的那种

网友:
主要是断削槽,就是在刃口上磨一个卷屑槽

楼主:
材料;Q235 深45 直径16 一次通孔 大批量工加工  数控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