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铁钻孔,求帮助

楼主(2012-01-12):
一个纯铁工件,先期经冷墩机成型,后道工序需在数控车上钻直径5.4毫米,深17毫米的通孔。现在转数打到1000转,进给40.冷却用乳化油,一根钻头只能钻30个工件就不行了,叽叽的叫,需要重磨。功效很低啊。有什么提高功效的好办法吗?

网友A:
纯铁的切削性能相当不好,料软又粘,切屑很不规则,缠钻头不说,稍不注意就扎刀,断钻头。磨一次钻头能钻30个工件也很不错了,就这样干吧。否则欲速则不达。

网友:
用柴油润滑试试,以前看别人试过

网友:
用内冷钻头试试,钻头温度不能超过60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铁的切削性能相当不好,料软又粘,切屑很不规则,缠钻头不说,稍不注意就扎刀,断钻头。磨一次钻头能钻30 ...

非常同意楼上的看法,试着钻速降低点,进给提高点。

网友:
麻花钻头接触的比较少  不懂 我们空心钻用的比较多

网友:
不知道什么是纯铁....

网友:
不能用普通钻头,买好点的钻头,应该说磨一次打一百多个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我提高进给到60,反而叽叽声没了,看来不该快就得快啊
现在磨钻头时夹角小于90度,钻头的耐用度比以前夹角120度的时候多了2倍。看来什么经验什么的都要自己摸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