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中心距与变位系数关系?!

楼主(2012-01-12):
麻烦问一下就是齿轮的变位系数的确定是不是根据两啮合齿轮的中心距而定啊,麻烦高手解答一下,最好把变位系数说的详细些,谢了。

网友:
自己翻书看,变位系数的选择机械设计手册、齿轮手册,最基本的机械原理教材上都有,一句两句不好说

网友:
是的,找一些机械设计手册或齿轮手册看看就明白了,关于高度变位与角度变位的知识

网友:
变位系数和中心距有密切关系。变位系数定了,中心距就定了。中心距定了,总的变位系数就定了。但如何分配到每个齿轮,那就讲究太多了。仅从几何参数角度看,最大值时要满足重合度要求,最小值时,要满足根切条件。然后变位系数就在这最大和最小之间选择。还有强度、噪音、寿命等方面,变位系数对此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个理论和实践性都很强的事情,会无休止的讨论下去。

网友:
标准齿轮存在以下缺陷:
(1)受根切限制,齿数不得少于Zmin,使传动结构不够紧凑;(2)不适合于安装中心距a‘不等于标准中心距a的场合。当a’<a时无法安装,当a‘>a时,虽然可以安装,但会产生过大的侧隙而引起冲击振动,影响传动的平稳性;
(3)一对标准齿轮传动时,小齿轮的齿根厚度小而啮合次数又较多,故小齿轮的强度较低,齿根部分磨损也较严重,因此小齿轮容易损坏,同时也限制了大齿轮的承载能力。
    为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对齿轮副进行调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得变位。
    中心距变动系数:y=(Z1+Z2)*(cos压力角/cos啮合压力角-1)/2
    中心距=((Z1+Z2)/2+y)*m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13-13有关于齿轮变位的详细说明.把上面的例题演算下

网友:
大家给你说明之后 你也不会很明白
还是自己去看看 手册吧

网友:
机械手册说的很清楚,有图,有公式,很容易理解。

楼主:
就不一一感谢了 呵呵 在这里一起谢谢大家了,俺去看机械手册了

网友(2017-11-16):
凑中心距,变位系数是一个方法
但是,变位系数的作用不仅仅于此

网友(2018-03-18):
高手在民间

网友(2020-03-07):
3楼、4楼已经讲得很明白啦

网友:
高变位齿轮变位避免根切,中心距不会改变;角変位齿轮变位目的是凑中心距,中心距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