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挤压丝锥,求解2个问题

楼主(2012-01-12):
目前公司用挤压丝锥加工一些螺纹孔(两种,1种M2.5,另一种6-32UNC-2B),用客户的刀具加工出来没有问题,用自己的刀具加工发现螺纹塞规检验OK,但是螺纹底孔用芯棒过不了。经计量,发现自己的丝锥中径比客户的大0.2mm左右。

对于挤压丝锥,之前没有接触,这里暂时有两个问题求解:

1.挤压丝锥加工后的螺纹孔需要控制底孔大小吗?如果需要,按什么要求检测?

2. 我看资料说挤压丝锥是通过中径来控制螺纹。现在丝锥中径偏大的话,加工出来的螺纹孔的小径、中径还是大径要受影响或某几个因素受影响?如果受影响的话,影响是什么样的?

其他的问题,暂时没总结出来,先求解以上两个问题,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未回答问题之前先说点别的。加工后螺纹底孔芯棒不过说明加工螺纹小径太小,而楼主检测自己的丝锥中经要大0.2mm。我查了下资料,M2.5X0.45螺纹中经在2.208-2.268之间合格,而楼主的丝锥与客户的丝锥在中经相差0.2的时候螺纹塞规检测合格,这个个人感觉有点悬。
1、由于螺纹成型原理与切削丝锥不同,底孔或大或小都影响螺纹质量。因此挤压丝锥需要在攻丝之前控制底孔尺寸。有具体计算公式。攻丝之后一般不需要,这个极限值尺寸是由丝锥的小径控制的,而通常不会达到丝锥小径,因为挤压力太大丝锥寿命短也没必要。
2、对螺纹来说,中经尺寸举足轻重。不单单是挤压丝锥,切削丝锥也一样。对确定规格的螺纹使用挤压丝锥时,如果丝锥中经偏大(不超差的情况下),则相对的螺纹小径要偏小,大径几乎无影响(已确定)。这时候会出现牙型角误差,螺纹孔太深的情况下有可能通规不过。
如果楼主的丝锥是自己做的话,很可能制作不合格,丝锥中经偏大,而小径偏小。

网友:
哇 攻这么大的牙  现在是用什么设备解决的啊

网友:
攻这么大的牙  现在是用什么设备解决的啊

楼主:
的确是这样的,现在丝锥是自己这边单位做的,检测出来的结果是尺寸不合格。要求自己内部改进,但内部死活不认为自己产品有问题,还提出要进行验证。我们明确的告诉他们说加工出来的产品已经不合格,现在给他们两个选择,一个是马上制作合格的丝锥,另一个是购买客户的丝锥。
现在产品是小径偏小,Pin规过不了了。和客户沟通,说螺纹塞规检测合格Pin规检测不OK的产品允收。现在只能先这么执行,在要求内部刀具改善的情况下购买客户刀具使用。
在这里弱弱地问一句:用挤压丝锥加工出来的产品小径需要做硬性要求吗?或者,小径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吗?

网友(点评):
小径不需要了,如果中经尺寸控制核实的花,挤压出来的小径处是有凹槽存在的,这样就导致小径的尺寸不定。

楼主:
对了,忘了回楼上一句,我们用的是FUNUC的机床,普通的立式加工中心。M2.5和6-32UNC的螺纹并不是多麻烦的东西,这点相信各位都明了。

网友B(2012-06-06):
引用 网友A:
未回答问题之前先说点别的。加工后螺纹底孔芯棒不过说明加工螺纹小径太小,而楼主检测自己的丝锥中经要大0. ...

为何丝锥中径偏大,螺纹小径偏小呢
我的理解是大径和小径都该偏大啊??

网友:
挤压丝锥由于攻牙过程中没有切削,对底孔的要求是比较高,因为孔径过大挤出来的牙效果不好,不过楼主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一下用加大一级的精度进行攻牙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丝锥中径偏大,螺纹小径偏小呢
我的理解是大径和小径都该偏大啊??

恩。应该是偏大的。

网友(2013-10-30):
1、预制孔中径有公差要求的,见相关标准;
2、中经过大,出来的牙型不完整。

网友C(2014-07-07):
引用 网友A:
未回答问题之前先说点别的。加工后螺纹底孔芯棒不过说明加工螺纹小径太小,而楼主检测自己的丝锥中经要大0. ...

请教下挤压丝锥攻M1.2的牙,铝件和铜件,需要多高的转速啊,我从切削速度换算过来高的吓人,不敢试,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挤压丝锥攻M1.2的牙,铝件和铜件,需要多高的转速啊,我从切削速度换算过来高的吓人,不敢试,谢谢 ...

15-20m。转速大约四五千rpm。确实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20m。转速大约四五千rpm。确实不低。

非常感激,我这两天试了下,5000转速度,效果很不错的,兄弟牛人啊,顺便问下:我看过你的攻牙所需扭力表,请问我如何用较经济的方式验证一下啊?

网友(2015-12-03):
谁有挤压螺纹底孔的标准,我下了几分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