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如何把两端做成一个平面,不要翘起来

楼主(2012-01-13):
如上图的弹簧如何把两端做成一个平面,不要翘起来。

楼主:
就像这个弹簧一样!需要什么命令才能实现!

网友:
第一个可以最后拉伸切除& C8 ^) q2 {' v" s
第二个没做过,应该是通过螺旋线里的“可变螺距”实现的

网友(点评):
可变螺距就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把最后几圈的螺距控制下就行了

网友(点评):
可变螺距在哪啊?

网友:
是要画这两种弹簧吗?

网友:
可变螺距,受教了。。。。

网友A:
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每种软件用的命令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SolidWorks2009,我也是刚开始学着用!很多都不懂!

网友:
是不是要这样的东东?

网友(点评):
是的!是用SolidWorks生成的吗?该怎么做呢?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INVERTOR2011

网友B:
看看附件里,里面都是弹簧的画法。

网友(点评):
貌似是Pro/ENGINEER的制作方法,我问的是SolidWoeks!谢谢!

网友C:
是不是这样的东西,可以用宏命令。

网友(点评):
这个好,宏命令能否告诉下?

网友: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成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样的东西,可以用宏命令。

在社区/各类软件SOLIDWORKS第5页/SW生产各种弹簧的宏程序 ,看看应该比较好理解,也是别人做好的宏程序,我只是拿来用罢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每种软件用的命令都不一样。

我用的是proe,下面有位大侠把几种弹簧的画法跟了上来,可惜用的是proe对你的帮助不大。

网友:
之前一直没画成功,今天又试了一下成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2-03-16):
多谢楼主的提问,以及各位前辈的答复,在下受教了!

网友(2012-04-21):
好东西啊,正想学习,就是附件下载时需要威望,麻烦!先谢了!

网友:
变螺距应该可以画出来

网友:
哎,有点迷糊。

网友:
IVTER 可以设定 端面特征

网友:
用Pro/e做过,可变螺距

网友(2012-05-29):
论坛有个专门做弹簧的软件

网友:
可变螺距......谢啦!

网友:
这种弹簧的画法很多,可以在论坛里面找。

网友:
用變化螺距就可以了

网友:
3#楼主说的好,顶啊.....

网友:
8#的附件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
没画过,不过用可变螺距是可以做出来,楼上的已经很多人解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附件里,里面都是弹簧的画法。

 非常好!先下了回去慢慢研究···

网友:
学习了,通过论坛可以学到了更多的知识,

网友(2012-06-28):
拉伸切除就行了。

网友(2012-09-15):
试一下宏程序的可变螺距,没用过

网友(2013-07-05):
额,赚一分下附件

网友:
笨.变距之后拉伸切除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