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来机械社区看贴学本领,提个建议

楼主(2012-01-13):
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上360浏览器,然后打开机械社区,看贴学本领,交流!!
可是每天常看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进了机械加工板块,点一个贴子看完了还提返回,在看其它贴,为什么不能另外直接打开一个窗口?
看每个板块也是。觉得烦。建议改一下如下图:::::::::()

楼主:
在看汽车之家的贴子,都是直接点击后在另一个窗口打开。。。能借鉴一下不????????

网友:
楼主,我也是用360浏览器的,告诉你个秘密,上面有一个倒退的红色箭头,箭头右下方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点击小三角,浏览过的网页就会都显示出来,然后就可以直接选择新的帖子了,可以随意倒退到任何一个页面。不必再一个一个点击返回了。

网友:
说句实话,360浏览器我不怎么用,太乱了,它是用IE的内核然后加上自己的皮肤及一些其他广告之类的东西,这样明显带功利性的改进肯定会影响上网的速度,曾看一个国外的网站对浏览器进行测评,结果显示浏览器还是谷歌,火狐,IE最快。
我用的是谷歌浏览器,楼主的建议其实已经可以解决,请看图直接在新选项卡打开,另外,IE7及8,9都有类似功能!
顺便说一下,360那样的上网首页太恶心了,看的眼花缭乱,推荐百度自定义首页!

个人感觉这样清爽多了,当然,如果可以自定义导航分类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看汽车之家的贴子,都是直接点击后在另一个窗口打开。。。能借鉴一下不????????

看到没,将“窗口”前的复选框构上即可

网友(2012-10-30):
引用 楼主:
在看汽车之家的贴子,都是直接点击后在另一个窗口打开。。。能借鉴一下不????????

直接弹出窗口有好处也有坏处.一堆窗口也晕的!

网友:
- -、怎么不在原网页重新点开呢,我就是在原网页点开的啊。。。。感觉没那么烦啊{:soso__13750231481326309064_1:}

网友(2014-05-15):
你看到有一个新窗的选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