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梯螺纹用这种方法如何?

楼主(2012-01-13):
我现在车一个八十乘十二的梯螺纹。用的是子程式分刀法车的。现在的问题是我用两把刀干的。第二把精车刀刃是磨成标准宽度好还是磨小点还是分刀好啊。还有你们一般用机夹还是手磨啊!

网友:
1.机卡,易对刀,粗糙度好
2.分刀,精度易保证

游客

网友(2012-04-10):
帮楼主顶起!

网友(2012-01-16):
http://www.tudou.com/home/_92317236普通数控车加工包络环面蜗杆

网友:
xx看看先 12222哦 去1123

网友:
一般都采用两把刀,但我没见过在数控上车这么大的。

网友(2012-04-09):
精车刀不好对吧。。。。。。

网友A:
2把刀,螺纹走刀对不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把刀,螺纹走刀对不齐吧!

就是不好对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