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钻多轴器里面的齿轮怎么设计?

楼主(2012-01-13):
我现在有2个孔要同时钻孔,两孔的距离是100,用一个主齿轮带动2个齿轮,请问怎么设计??请高手帮忙

网友:
以后需不需要调距离?不调就好做了

网友A:
中心距很重要,演算下没合适的只能变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距很重要,演算下没合适的只能变位了

我是攻2个孔!主轴套在钻床上,带动2个齿轮!!不需要变位的!兄弟能帮我吗??你需要什么参数我告诉你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攻2个孔!主轴套在钻床上,带动2个齿轮!!不需要变位的!兄弟能帮我吗??你需要什么参数我告诉你呀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只懂点皮毛.你最好把你要钻多大孔.现有钻床的型号等参数发一点在网上,看看那位高手有时间帮你

网友(2018-10-12):
还有什么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