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soildwroks中使弹簧可以随意压缩和伸长?请教

楼主(2012-01-13):
怎样在soildwroks中使弹簧可以随意压缩和伸长?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可以用动态仿真吧

网友:
零件状态下能做到这一点么? 自带的simulation分析的时候才可能吧?零件状态下的都是默认为刚体的,还真没试过零件状态或者装配体状态下的弹簧随意压缩和变长的设置。这个内容该属于柔性体的线性变化,个人觉得不进入分析状态光是零件和装配状态做不到伸缩功能。当然很可能我没有发现这个功能。坐等大侠来指点

楼主:
我在张配体里有根弹簧,别的不部件点击鼠标可以拉动,就是弹簧不能跟着动,郁闷,

网友(点评):
看看下面的办法吧,有事问度娘,很简单

网友A:
还真有这样的设计,刚刚在网上搜了一下,具体应用的原理是在装配体绘制零件,这样零件的尺寸会根据有装配关系的零件间的位置变化而改变零件本身的长度或者外形,百度上搜到了这篇文章,我积分有限不能下载,剪了几个图,算是转载原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这样的设计,刚刚在网上搜了一下,具体应用的原理是在装配体绘制零件,这样零件的尺寸会根据有装配关 ...

谢谢,我试试看行吗?

网友:
如果下来的话给大家共享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这样的设计,刚刚在网上搜了一下,具体应用的原理是在装配体绘制零件,这样零件的尺寸会根据有装配关 ...

我试了试,还行。就是我每次得重建,不是我想要的那种,要是拖动另一个零件,弹簧跟着伸缩,不需要每次重建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要在装配体中做到这么智能目前我不知道怎么做,如果要这个效果还是做装配动画吧;这个东西反正也是演示的作用

网友:
真的很不错哦啊,学习学习

网友(2012-03-11):
是不错,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2012-07-15):
还真能实现这个功能啊,我也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这样的设计,刚刚在网上搜了一下,具体应用的原理是在装配体绘制零件,这样零件的尺寸会根据有装配关 ...

这个我下了,有几个帖子,有不用扣积分的,就是最后动画的地方还是没弄懂

网友(2012-09-15):
不错,不过有点复杂了

网友(2016-11-15):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这样的设计,刚刚在网上搜了一下,具体应用的原理是在装配体绘制零件,这样零件的尺寸会根据有装配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