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油槽用什么刀好啊

楼主(2012-01-13):
现在要加工八字油槽,用什么刀好啊!我现在用的是白钢,一百转。但光洁度不好

网友:
转速打高,进给打慢,用钨钢刀。

网友:
不是知道是车床,还是用铣床,零件是轴或者是套的话,用车床车的话用白钢刀,转速可以再高一点,150或者更高,吃刀量少一点

网友:
转速打高,吃刀量少一点,进给打慢。

网友(2012-07-19):
不好提高转数会有危险的

网友:
我现在是数控做的
光洁度也在想办法提高

网友:
看材料啊

网友:
楼上的你是哪里的有缘了了786147920

网友:
转速肯定高不了。机床吃不消。在刀具材料和切削量上面再动动脑筋,我也没有实际经验。

网友:
刀具角度没磨好吧

网友:
什么是八字油槽啊!有没有图?

网友:
你的是什么材料。我做的是合金铜,也用白钢刀自己磨。用G32转速不能过快,转速要根据你的螺距来定。刀如果磨的好的话深度不是太深光洁度应该还是可以的。我们做的产品槽只要没毛刺就行,槽没有粗糙度要求的

网友A(2013-11-29):
我用普车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普车做的。

请介绍下普车的做法,感谢

网友:
螺距不大的话,转速可提高一些

网友(2014-05-03):
就用普通的白钢刀就可以了,这是用普通白钢刀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