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11,无法定义新的标题栏

楼主(2012-01-13):
没什么定义新的标题栏后,总出现”没有发现标题栏定义,运行环境还没有初始化,请先设置图框”的提示,以前却没有问题,我用的是autocad2011

网友(2012-02-22):
1、首先,按照你自己使用的标题栏,将标题栏的样式画好
2、将不需要变化(填充)的固定文字内容填好(包括设计,审核,公司名称,标志一类的东西)。
3、最好自己新建文本格式,使用ACAD常见的字体,避免在不同ACAD版本切换时,标题栏文字变形。
4、使用ATTDEF命令(简写att输入即可)添加属性块,具体内容可参照pccad帮助中的自定义标题栏的内容,对其方式一般选择布满。
5、***最关键提示****,文本框范围绝对不能超出标题栏线框的范围,否则在插入明细表时会引起插入不能对齐,还查不到原因。
6、使用天河PCCAD菜单栏中的系统维护工具下的自定义标题栏命令生成自己的标题栏并命名,会自动存入title文件夹中。
7、在定义之后,选择不同字段的对齐方式并选择重量的精度范围,建议采用0.00级,避免整数致使重量自动统计出现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