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8NPT,外形的尺寸是查表得到吗?

楼主(2012-01-13):
外形的尺寸是查表得到吗?可是我怎么还没查到,请教。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自己总结的表格,看是否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自己总结的表格,看是否有用

应该能把!对于螺纹都应该有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自己总结的表格,看是否有用

螺纹的尺寸我知道,但是外面六角的尺寸不知道怎么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