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套主轴,发现电机负载加大80%,超出了极限

楼主(2012-01-13):
小弟做了一套主轴,原来是前2后2的结构,后来为了增加刚性改为前3后2的机构,7000系列的全是配对的,发现电机负载加大80%,超出了极限,这样的负荷正常吗?是弹簧恒压力预紧的。

谢谢。

网友:
不建议采用3套轴承。可以考虑2套轴承,其间加衬套,从而加长其支撑尺寸。提高支持刚度。
并且3套轴承正确安装也不会使其负荷增加80%。

网友:
检查轴承真伪。如果f,b是乱写的,那可能会有影响。另外是否预紧力太大,导致起动阻力增大。
第三,过盈量是否过大,如果盒子上的公差是乱写的,装起来过盈太大,也会导致摩擦力有所增加。
第四,计算需要的输入功率的时候,有没有考虑主轴的转动惯量。
误差达80%,很可能是计算上有遗漏。
不想盒子上的公差不对,联系我。

网友(2012-03-09):
过盈,装配,零部件,都要检查,3+2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