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减速机漏油,怎么处理呀?

楼主(2012-01-13):
蜗轮蜗杆减速机漏油,怎么处理呀?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太模糊了,好像没看见密封圈。

网友B:
看一下密封圈有没有损坏 ,加油口  还有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模糊了,好像没看见密封圈。

谢谢了!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密封圈有没有损坏 ,加油口  还有油封

谢谢了!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