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MA塑料板材上打微型孔,求助

楼主(2012-01-13):
近期接到一项任务,在一种主要材质PMMA塑料板材上打微型孔;
要求:
1、孔径0.8mm;
2、板材厚度1-5mm;
3、有时会需要2块板叠(此时总厚度不超过6mm)在一起打孔,以保证2块板上的孔位置一致;
4、每块板尺寸大约为1600*1200mm;
5、孔距边约1.5mm;
6、4个边均有孔,每块板大约有50个孔;
7、要命的是这种塑料板材是分层,每层的材料都有不同的用途,材质也略有不同;
8、材料表面有微型结构,不容易清洗,所以加工过程中要保持清洁,不允许有污染;
9、不允许破坏表面及材料,即因钻孔时的应力,而对周围的材料产生破坏,用强光照射,不能发现有破坏的痕迹;

曾经做过的尝试
1、试过激光,也许是我选的激光设备不对,加工后有融化痕迹,不可以行;
2、试过雕刻机,钻1-3个孔,钻头就报废了;
3、试过手电钻,也是钻头太容易报废;

各位大侠,请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有种打电路板的机床,气动主轴,转速很高,打的都是你这种小孔,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能加工你这么大的,你找个电路板厂咨询一下

网友(点评):
这倒是个新思路

网友:
或者看市面上有那种水刀可以加工不??用钻头的话可以用高压气枪边吹边钻。排屑降温。进刀量少点。自己定制0.8的合金钻头,高速加工,慢慢进刀,吹气排屑冷却。工件固定牢靠。

网友(点评):
这东西怕污染,水刀恐怕有问题;高压气枪散热,是个好思路

网友:
PCD专用钻头加高转速机床,很成熟的东西了!

网友:
这么大的工件,要找高转速机床很困难

网友:
除非用高速机做,机床成本就比较高了

网友:
PCB的机械钻孔机 和 激光钻孔机 都可以加工;
你的板材能不能放到机床上这个需要确认;

有一点是肯定的,激光绝对可以的,你做实验的工艺有问题;

机械钻孔主轴有个品牌叫西风,感兴趣LZ可以搜搜,西风的工厂在苏州。

网友:
工件尺寸太大了,帮楼主顶一下,希望大侠们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