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G96转速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14):
数控G96转速问题 ,我编写的程序 G96 M03 S800 转速到了19000了啊,怎么回事?

怎么设置G96 运用啊!

网友:
在G96的上一段程序加上G50s例如2000转、它就从外径的800。越往中心点转速越高直到2000转、你那个19000转是上一个程序的最高转速。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G96即为线速度编程!
在用G96编程时要用G50控制最高转速,用完G96后再用G97注销!
例:
O0001;

……

G96M3S200;

G50S2000;
……
G97;

……

M30;

网友:
3楼说的没错,你就照他的做。

网友:
G96后面的S指的是线速度,可以根据你刀片盒上的参数设定,加G50是最大转速设定,否则在到X0的时候。理论上是无限大,你那啥机床,最高速到19000???晕。

网友:
三楼正解    G96中  s是线速度   没用过s800

网友(2012-02-13):
G96指令中的S指定是主轴的线速度,单位为m/m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G96即为线速度编程!
在用G96编程时要用G50控制最高转速,用完G96后再用G97注销!
例:

什么系统的啊、、、、

网友:
G96后面的S指的是线速度,越到中心转速理论上是无穷大。

网友B:
编程前多看看手册上的指令吧。亲,看看不会怀孕的!

网友:
学明白了在做,不然出事故的

网友:
很少用这个指令,学习了。

网友:
你的机床够牛的,想问一下,19000转的时候,机床的声音如何??震动如何?你人又如何???
另:得设定一个最高转速,不知道你的系统是什么,所以不好乱讲…………

网友:
为了安全起见,可以事前在参数中设定最高速度限制,一般机床都有这项功能的。

网友:
就算没有设置最高转速,机床参数里也会有一个设置的,不会能达到19000的。当然,除非LZ用的高速机。

网友(2013-02-27):
引用 网友B:
编程前多看看手册上的指令吧。亲,看看不会怀孕的!

老大我用发那科oi对着手册都不行啊!!G50限制最高转速后再编G96不行先写G96再G50也不行,请问会跟参数有关么,以前用广数这样编过可以的……

网友:
G96是线速度一般不要用,床子参数里有,你加M43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