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15mm的孔孔距怎么确定

楼主(2012-01-14):
我想在1mx1m厚1.2mm的铁板上冲15大的孔,孔距怎么确定呢?另外就是想要留边,留边多少左右好呢?要是不留边话变形会很大的!这个板子要固定到铁架子上的,冲孔也是为了固定好后,能从外面观察箱子里面!

网友:
那要具体看你的安装方式和想观察的区域来决定了,不够详细,最好有个示意图片什么的。

网友A:
2个料厚就够了,边上的稍微大点,这个是模具能冲裁的最小距离,具体还要看功能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料厚就够了,边上的稍微大点,这个是模具能冲裁的最小距离,具体还要看功能方面

是孔与孔之间距离为17mm吗?

网友(点评):
2个料厚指的是 2t=2*1.2=2.4mm ,再加上2个圆的半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孔与孔之间距离为17mm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