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冷拉圆钢与45#镀铬圆钢区别?

楼主(2012-01-14):
45#冷拉圆钢与45#镀铬圆钢区别?45#冷拉圆钢表面是不是光面的?

网友A:
冷拔圆钢是一种精度很高的圆钢,材质是经过“调质”处理的,可以直接用来做轴,不需要再加工
你说的45#镀铬圆钢是不是就是市场能买到的那种淬火镀硬铬的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看看的拉  哈哈!!!

不会吧,你想气死我啊

网友C:
你想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做什么用?。。。。。。。。

做  销  和  轴----------

网友:
来学习的,顶一下,呵呵

网友:
镀铬的还不好分辨吗,色泽光泽就不一样啊

网友:
硬度一定不小,镀铬颜色不一样呀。

网友D:
区别?你是指外观分辨还是性能或是具体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区别?你是指外观分辨还是性能或是具体用途?

外形分别和性能都想知道。

网友:
关键看您的零件的使用要求:45#镀铬杆外圆因为有一层硬铬,所以比较耐磨,常用于回转用销轴、活塞杆等相互运转部位,45#冷拔圆钢只是冷拔挤压成形,主要是用外圆粗糙度和尺寸公差,降低加工成本。

网友:
我来学习的知识的,谢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
经冷拉、冷轧等冷加工成型的钢材,不经任何热处理而直接交货,这种状态称为冷拉或冷轧状态。与热轧状态相比,冷拉(轧)状态的钢材尺寸精度高,表面质量好,表面粗糙度低,并有较高的力学性能。   由于冷拉(轧)状态交货的钢材表面没有氧化皮覆盖,并且存在很大的内应力,极易遭受腐蚀或生锈,因而冷拉(轧)状态的钢材,其包装、储运均有较严格的要求,一般均需在库房内保管,并应注意库房内的温湿度控制。

网友:
两者从外观上就能区分出45#镀铬杆,这个亮些

网友(2013-02-04):
引用 网友A:
冷拔圆钢是一种精度很高的圆钢,材质是经过“调质”处理的,可以直接用来做轴,不需要再加工
你说的45#镀铬 ...

45号冷拔圆钢经过调质处理?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拔圆钢是一种精度很高的圆钢,材质是经过“调质”处理的,可以直接用来做轴,不需要再加工
你说的45#镀铬 ...

学习了!

网友:
市面上卖的镀铬圆钢,表面硬。里边不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