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割机行走偏移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01-14):
很多用户在购买数控切割机之后,加工切割出来的割面效果与预想的差距很多,检查了设备硬件和数控系统方面的原因后,仍然无法找出影响切割质量的原因。最后通过技术人员的仔细排查,最终将问题原因锁定在切割轨迹工艺上,具体为切割引入线设计不合理造成切割时割炬行走偏移。

  数控切割机行走偏移的解决方法:
  不同于手工切割操作,数控切割机由于采用全电脑自动化控制,对切割轨迹设计需要操作人员使用CAD等相关软件绘制切割图形,而在将切割轨迹导入数控切割机上使用之前,还需要添加一些相关工艺步骤,以完善切割质量,如何设计切割轨迹利于数控切割机操作?相信这也是很多企业存在疑惑的地方,因此将就引入线设计问题为您讲解相关技巧和注意事项。

  为保证工件质量,一般不在工作轮廓上直接安排穿透点(即打火点),而是使其离开工件一段距离,经过一段切割线后再进入工件轮廓,这段线通常称之为切割引线或引入线。引入线的长度由材料的厚度和所采用的切割方法来确定,一般来讲,引线的长度随厚度增加而加长。引入线在不影响穿孔和切割的情况下,应尽可能的短,其引入方向应与切割机运行方向尽可能一致。在穿孔时飞溅的熔渣应不飞向切割机,而是向切割机启动运行的反方向飞去。

网友:
愿你能解决问题,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