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材料的表面粗糙度的标注方法和金属材料一样吗?

楼主(2012-01-14):
请教:橡胶、塑料等非金属材料的表面粗糙度的标注方法和金属材料一样吗?

前些日测绘一橡胶圈,想给一个表面粗糙度要求,但不知怎么表达。请教:橡胶、塑料等非金属材料的表面粗糙度的标注方法和金属材料一样吗?

网友:
肯定不一样呀,橡胶、塑料由于材质所限,做不了金属那么光滑。有标准的,网上搜一下。

网友:
原来的非金属材料的表面光洁度标注符号是三角中间加一竖杠(GB131-74)。现在是不是还按这种办法标注,没见到具体规定,不敢肯定。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的表面光洁度的标注不一样是可以肯定的。

网友(点评):
学习了,还真没去考虑。以前一直是一样的标注。只是难加工就标注的值大些而已!大侠有没有标准参考啊。刚度娘那不给力 没找到。

网友:
看了楼下才知道是这样  不过我这边日厂都是一样标注的   不过是用老式的方法  是以三角形这种样式标的

楼主:
GB/T131-1993中对木材表面粗糙度的标注方法和金属好像一样,不过该国标已被GB/T131-2006代替,而2006中没有这个例子。

网友(点评):
标注方式是一样,不过要求没有金属的高。

楼主:
期待更多高手指点……

网友(2013-01-08):
橡胶、PVC rigid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记得以前我们厂(一家日资)尼龙还有一些塑料件标注是和金属标注方式一样的。少数3.2 一般都是6.3.当时也没去考虑标注方式的标准问题。期待各位大侠的解答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yuwei\桌面

不会上传图片。刚在豆丁网上找到了相关说明。网址如下http://www.docin.com/p-426801224.html
第21页第2点。我没账号只能读不能下载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