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快有效加工方法

楼主(2012-01-14):
50X75X123  R26的大型销,材料45#钢,主要圆弧不好加工,除了线割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锻打后,用数控或成型刀加工。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数量,怎么好确定工艺

网友:
楼主应该把图纸让大家看看呀,

网友:
没有图纸,楼主应该把图纸让大家看看好确定工艺。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成型刀

网友:
50×75×123  R26?

网友:
如果要精度不高可以做成型模成型后再切断

网友:
如果数量较多,楼主还是自己做个专用设备,省时省力啊效率高

网友:
模具加工!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