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3/8l螺纹问题

楼主(2012-01-14):
各位大侠:

  我们生产的产品内螺纹为G3/8,用螺纹通止规检测合格,在装配时外接G3/8的接头时较日本的G3/8内螺纹要松动,用螺纹通止规检测时的确日本的内螺纹是较我们生产的要紧,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英制螺纹现在有点乱,尤其是牵涉到国与国之间。如果加工、检测都没有问题的话,我大胆猜想一下设计的原意是加工成英制管螺纹BSP,楼主把它加工成G螺纹,而小日本却加工成了Rp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英制螺纹现在有点乱,尤其是牵涉到国与国之间。如果加工、检测都没有问题的话,我大胆猜想一下设计的原 ...

请问下英制管螺纹BSP,G螺纹,Rp螺纹有什么区别吗?如何能检测区分的出?谢谢!

网友B:
如果只是量具检验时出现松紧现象,那是加工刀具的问题,如攻丝用的丝锥,制造精度就存在着上下偏差,在使用时,当磨损到极限尺寸时,加工出的螺纹就会偏紧,如果通塞规拧不到底,丝锥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量具检验时出现松紧现象,那是加工刀具的问题,如攻丝用的丝锥,制造精度就存在着上下偏差,在使用 ...

都是新购得刀具的!

网友(点评):
如果有条件的话,检测一下丝锥中径。

网友(2012-11-15):
是不是牙型不一样呀

网友:
跟对方用同样的螺纹规,日本的一般都用OSG的。不同品牌的螺纹规就算同样的螺纹也有来去的。

网友:
同一种通止规也有A B两个精度级别的

网友:
是不是热处理后螺纹孔收缩量不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