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疏水阀的安装,求助

楼主(2012-01-15):
各位大侠,最近比较纠结蒸汽疏水阀的安装,蒸汽疏水阀的旁通可以接到回水管里面去吗?还是直排?

蒸汽疏水阀后面需要加止回阀吗?

疏水阀后的管路是不是压力很小,比如疏水阀前面管路两公斤的压力,疏水阀后面是不是接近标准大气压了呢?

网友(2012-04-09):
看你选择的疏水阀的背压系数了,

网友(2020-12-23):
疏水阀后面不需要安装止回阀,它是可以有被压的,也就是说,出口可以有压力,压力的大小看疏水阀的型式,不同的阀门被压系数不一样,被压系数一般都能在70%左右,大概数据,也就是说蒸汽压力是0.5mpa,被压0.5*0.7=0.35mpa,旁路左后汇入疏水阀排水管,属于纯净下水,可以回收利用

网友:
背压,不是被压,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