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滤芯在液压站的作用,讨论

楼主(2012-01-15):
各位社友:

空气滤芯往往会被多数人忽视,就好像人的鼻孔,提供呼吸的场所。

大家讨论一下:

假如空气滤芯没有经常更换,而堵死会出现什么后果。应该多少时间更换,视环境而定,好像没有报警装置。

网友A:
呼吸不畅,液压油中空气含量增大,引起液压系统刚性变差,产生吸空现象及动作稳定性变差,伺服比例无法控制精度,产生各种希奇古怪的故障,液压油寿命缩短。。。。

游客

网友(2012-03-25):
好

网友(2012-01-15):
主要根据环境而定,环境好的几年不用换,如果环境差堵塞的话,油箱会产生负压、或回油背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呼吸不畅,液压油中空气含量增大,引起液压系统刚性变差,产生吸空现象及动作稳定性变差,伺服比例无法控制 ...

会对比例阀。造成这么大的影响?看来也要重视。

网友:
会造成吸油不畅或回油回油泄漏

网友B:
液压系统工作时油箱内油液的上升下降都会引起空气的吸入吸进  这时候他能过滤空气  保证吸入空气的清洁度
所液压系统的空气滤清器也是注油口,以他的第二个作用就是过滤新油 防止杂质进入液压系统
第三  空气滤清器能维持油箱内的压力和大气压力平衡  从而避免泵可能出现的空穴现象

游客

网友(点评):
点赞。很全面,专业。俺液压新手学习了

网友(点评):
过滤新油,就免了吧。

网友(2012-03-25):
回答的不错

网友(2012-01-20):
二楼回答很全面的,要经常检查滤清器,我们的是每个月吹扫一次,半年更换一次。液压系统只要把油箱看住,事故会降低一大半。

网友(点评):
据统计75%的故障都是有液压油的污染,过热,进入空气造成的。可见 油就是液压机的血液啊。

楼主:
我觉得把空气滤清器作为加油口不妥的,不提倡。最好通过系统的回油滤芯过滤一下再回到油箱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网友(点评):
走一趟滤芯是必然的,但是精度要达到系统要求

网友:
细节往往很重要,造成的后果也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液压系统工作时油箱内油液的上升下降都会引起空气的吸入吸进  这时候他能过滤空气  保证吸入空气的清洁度
...

现实中空气滤清器是常盖着  用什么方法能保证空气自由吸入吸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实中空气滤清器是常盖着  用什么方法能保证空气自由吸入吸进

你看到的是上面  你看看盖下面就知道了

网友(2012-03-17):
滤清器 滤芯批发 质量保证 量大从优 QQ1421790223 1226395595 手机18732623300 传真0316-8936157
.

网友:
我认为一是为了保证油箱油液的清洁,而是保证跟大气相通。

网友(2014-06-15):
滤清器必须在回油路吧

网友:
准备好好检查一下滤清器了。

网友(2014-07-25):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