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常识问题解决

楼主(2012-01-15):
一:什么称其为该投影面的平行线?该直线的投影具有什么性? 答:当直线平行于投影面时,称其为该投影面的平行线。该直线的投影具有真实性。
二:任何金属板料都有厚度,而板厚对作什么图的形状和大小是有影响的? 答:对作展开图的形状和大小是有影响的。
三:圆球,圆环和螺旋面的构件,其表面均是怎样展曲面? 答:其表面均是不可展曲面。
四:对于棱柱体和圆柱体的展开,一般应用什么展开法? 答:一般应用平行线展开法。
五:圆锥管与圆柱管正交相贯,其相贯线常采用什么法求得? 答:常采用辅助平面法求得。
六:求曲线的实长多用哪种法? 答:多用展开法。
七:摩擦压力机超负荷时,只会引起什么与什么之间的滑动,而不会损坏机件? 答:只会引起飞轮,摩擦盘之间的滑动,而不会损坏机件。
八:开式曲柄压力机滑块的行程,可通过改变什么与什么来调节? 答:可通过改变连杆上部的偏心套;主轴的中心距来调节。
九:在拉深,挤压工序中,由于模具间隙的原因,所以对材料的什么要求较严? 答:对材料的厚度公差要求较严。
十:冲裁时板料的分离过程大致可分为哪三个阶段? 答:1:弹性变形,2:塑性变形,3:开裂分离。
十一:拉深系数越怎样,材料拉深变形程度越大? 答:拉深系数越小,材料拉深变形程度越大。
十二:什么叫冷冲压? 答:在常温下进行的冲压加工称为冷冲压。
十三:什么是复合工序? 答: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本工序合并在一起,在压力机的一次行程中完成,称为复合工序。 十四:什么叫简单冲裁模? 答:在压力机的一次行程中,只能完成一个冲裁工序的冲模。 十五:什么叫复合冲裁模? 答:在压力机的一次行程下,可以同时完成多道工序的冲裁模。 橱窗设计十六:怎样解释冲裁力修正系数Kp? 答:在计算冲裁力时,考虑模具刃口的磨损,模具间隙,材料的机械性能等因素,而选取的安全系数,一般情况下,取Kp等于13. 十七:什么是斜刃口冲裁? 答:斜刃口冲裁是降低冲裁力的一种方法。就是将模刃口制成相对坯料成一定角度的平面设计倾斜,这样冲裁时模具刃口与坯料的接触是渐进的,使得载荷均匀且平稳。 十八:什么是阶梯式凸模冲裁? 答:阶梯式凸模冲裁是降低冲裁力的一种方法。在多孔同时冲裁时,将冲头制成相对坯料高低不一的化妆品阶梯形式,冲裁时可有效的分散冲裁力。 十九:开式曲柄压力机和闭式曲轴压力机有何不同? 答:在结构上,开式曲柄压力机的床身呈C形结构,由连杆将偏片心轴的回转运动转变为滑块的上下往复运动。闭式压力机的床身成框架形结构,由曲柄代替了偏心轴。

网友:
怎么看起来这些题解答不是唯一的?是否只在相应行业或设备中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