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编程A,请教

楼主(2012-01-15):
求角度编程A的资料,  在什么时候用最合适?有谁知道的请说说!

网友:
楼主说详细点,你说的太笼统了,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A:
给你参考:
如果你系统有‘A’编程功能,可能格式和用法不同,详见你的机床说明书。

如果你没有‘A’编程功能,可以用宏编写个!

O0001;
……

G99;

#100=35;
#101=28;

#102=59.212;
#103=20;
#104=[#102-#103]/2;

#104=#101*TAN#100;
#101=#104/TAN#100;
G0X0.Z0.;

G1X20.F_;
G1U[2*#104]W-#101.;
Z-_;

……

M30;

现编写的可能有错误,只是起个说明的作用!
解释下程序:
赋值时,#100为角度、#101为Z向的距离、#102为X向的终点值、#103为X向的起点值;
这四个之中必须准确赋值#100、#103,剩下的两个中准确赋值任意一个(当然得看图纸给出的条件)、一个随便赋值(除#0);
这个程序改进的空间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
如果你系统有‘A’编程功能,可能格式和用法不同,详见你的机床说明书。

好的额多谢你了,还想问下,我在网上看到的说是以平行于Z轴是180或0度,怎么我看到你的是X轴啊!逆时针为正。你有那个角度编程的资料吗???能否传给我,非常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额多谢你了,还想问下,我在网上看到的说是以平行于Z轴是180或0度,怎么我看到你的是X轴啊!逆时针为 ...

我关于A编程的资料就这些了,你可以自己查看自己机床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