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如何立圆?

楼主(2012-01-15):
问一个初级问题:轴承箱内有一个立圆弧(半圆),要躺着放一根蜗杆的,径向是竖直方向,请问这个圆弧怎么加工?CNC能否加工?

因为这个半圆槽在齿轮箱内部,镗刀没办法进去。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零件材料是ADC12,铝压铸件。半圆直径52+0/-0.05

网友:
CNC铣削加工圆度误差会比较大,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不能这么做

网友:
用精密镗孔刀加工,保证圆孔的圆柱度!如果实在要CNC加工,程式如下:G00 X0.Y0.Z50;  G01 Z0.2 F1000;  X51.8 F200;  G03 R-51.8 F0.1;  G00 Z50.0; M30;M09.

网友A:
加工中心用90度角度头进去加工。貌似不是很难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用90度角度头进去加工。貌似不是很难做么。

能否详细说说?
90度角度头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图片看看?

谢谢!

网友:
是角度头刀柄。大点的刀具手册上都看到有的。可以找代理商问询。不知道你那个立孔多深多大,横孔多深?立孔太深要买延长杆的,太小就刀进不去不怎么好加工。横孔太深排屑困难刀具刚性不怎么好。

网友:
具体可以搜索日研BT40AFT30-200

网友:
是否是内孔里面有个类似偏心的圆弧。没能想象出具体什么情况,最好有张图片。如果是的话可以用三面刃(T型铣刀)铣个镗刀的进刀口

网友:
我看和顶置凸轮的发动机缸头有点像,你那是不是要加工的部位被立面给挡了,刀下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