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口铸铁珠光体含量与CBN刀具的使用寿命的关系,是这样吗?

楼主(2012-01-15):
灰口铸铁的珠光体含量越高对CBN刀具的使用寿命越好,铁素体含量越高CBN刀具的寿命越低。这是上海山高刀具的一个老外说的,他还展示了一份图表对比。不知道这是什么机理?内行的人说说原因

网友:
铁素体是体心立方晶体,塑性,韧性都非常好,硬度比较低,对刀具的附着性也比较强,切削性能偏向于纯铁,并且切削散热不好,

而珠光体是铁素体与渗碳体的机械混合物,并且其混合型态是片状的,材料塑性比单纯铁素体要低得多,而当铁素体占比下降的时候,渗碳体对切削散热的能力加强了,正是由于这种片状形态,利于切削,对刀具的附着性也大大降低,而散热性能比切削铁素体要好许多,

评价这类切削,主要看材料塑性,对刀具的附着性,切削过程的散热能力,

当然,要定量说,就必须有具体试验参数,以上只是谈的一种趋势,

游客

网友(2012-07-24):
晕 ,你给弄丢了! 还想要一份呢
998大侠见多识广,佩服。
谢谢,看过那个老外展示的试验数据,珠光体含量从90%降到50%时,CBN刀具寿命相差好几倍,具体数据忘了,当时用手机拍过,后来数据丢失了
有研究!

网友(2012-03-11):
枯藤大侠这个问题非常好,正好我有这个资料,大家分享一下,我把它贴出来,免的大家下载麻烦

网友:
同样,一般CBN刀片不推荐加工铁素体的球铁,山高公司的解除是游离的铁素体对CBN有化学侵蚀作用,刀具寿命会急剧的下降,当铁素体含量超过10%时,就不推荐用CBN材质的刀片了,但是一般的铁素体含量多少并没有在材料的性能数据上,
下面的示意图表示了制造刹车盘的两种非常相似的灰铸铁材料,它们的游离铁素体含量有很大的不同。当用 PCBN  进行
加工时,性能表现的差异非常巨大。对于铁素体含量 2%  的铸件,刀具寿命高达 2000  个刹车盘;对于铁素体含量 80%  的
铸件,刀具寿命仅为 80  个刹车盘。在示意图中间的刀具磨损划痕的图片支持了这个结果。中间上方的图片表示了切削刃
上具有垂直条痕的典型化学磨损。条痕之间的距离等于进给量数值,的确是化学侵蚀的迹象。把这个与它下面的磨损划
痕图片相比,表示了加工铁素体刹车盘达 25  倍数量后的切削刃状态。后刀面的磨损小且显示了一个已知为保护层的白化

网友(点评):
很详细,长知识了, 感谢

网友:
刀具版块需要这样的贴,顶一个

网友(2012-04-29):
非常好,解决了我多年的困惑!!!
另外,比如说QT400,QT600,它的铁素体和珠光体比例是什么样的?
还有,为什么钢件材料硬度小于HRC50度就不适合CBN车了呢?而且硬度越低越不适合。
希望有高手能解答。。。。。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自己顶。。。。
狙击手版主,能帮忙解答一下困惑吗?

网友:
我的知识也很有限;
QT600 好像是基体是珠光体,铁素体小于10%。
对于硬度小于HRC50的淬硬钢工件选用陶瓷刀具更为合适。陶瓷刀具材料的价格相比CBN低蛮多的,刀片性能也较可靠。新型硬质合金及涂层硬质合金刀具材料的抗弯强度和冲击韧性比CBN和陶瓷材料要高,价格又低,适用于加工硬度为HRC40~50的淬硬钢工件。
  山高的新材质 TH1000 1500,住有也有新材质加工制动盘据说也有优势。

网友(点评):
珠光体 铁素体,是什么呢? 是不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 各种金属都有珠光体 和铁素体吧?

网友(点评):
这位叫刀切面的同学看下书,这种问题没法回答。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2012-06-29):
楼上面的回答都很专业受益匪浅,其实也就是硬度低的话容易粘刀,这个跟楼主的问问题是一个道理含铁元素高了铁元素粘附性强粘刀就会影响刀具寿命,跟CBN刀具不能车削生铁是一个道理的
CBN只适合加工比较脆的铸铁件和HRC50°以上高硬度淬火钢件,并且是精车不能断续

如果硬度不高并且对工件光洁度要求不高用普通陶瓷、涂层、合金刀具都行
如果要求光洁度精度还有硬度较高想提高加工效率用CBN比较理想

网友(点评):
“CBN只适合加工比较脆的铸铁件和HRC50°以上高硬度淬火钢件,并且是精车不能断续” 断续切削还是可以的,选择合适的材料+适当的刃口处理+正确的切削参数!

网友:
伊斯卡的 束磨技术的刀片 807  808   830  加工此类材料很有优势   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2-09-03):
这个好多资料里都有提到。应该跟楼上113大侠是同一份。

网友:
我是上海这边做刀具和模具PVD涂层的,有需要可以加我QQ360477880。希望能长期合作,公司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

网友(2014-06-20):
刀具是加工的灵魂啊!现在国内很多小厂不知道怎么用好这把刀,贵的不一定是好的,好的不一定是适合你用的。

网友:
解释得非常透彻,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