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控制空气为什么要除湿?

楼主(2012-01-15):
主机控制空气为什么要除湿?

谢谢。

网友A:
水分会锈蚀控制阀件,引起故障的,

网友:
水汽会减小气压,腐蚀零件!

网友:
水分会导致很多问题 所以必须除湿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湿的压缩空气会让里面的粉尘或者杂质形成一种糊状的脏物,他会卡死阀芯然后出现一系列问题。

网友B:
不除湿,主机要被呛死的
其实何止主机呢。 压缩空气大都应该除湿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除湿,主机要被呛死的
其实何止主机呢。 压缩空气大都应该除湿后使用。

恩对谢谢大哥呢
多问一句  锅炉的自动和手动有什么区别  例如某些设定值变化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分会锈蚀控制阀件,引起故障的,

恩  这样一说我明白了
我还能否问问  分油机全部排渣和部分排渣  区别   部分排渣时候为什么在排渣的时候进油口不关

网友(2012-03-06):
越谈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