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保护焊接,手工锉刀去除飞溅太累,谁有办法?

楼主(2012-01-15):
焊后尺寸100*100*100,件小、量大、机器人保护焊接。手工锉刀去除飞溅太累,谁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尽可能的减少飞溅物才是王道  找卖焊机给你的厂家处理

网友:
调节合适的焊接参数,可以在焊接表面喷些防飞溅液。楼上说得对找厂家,焊接机器人飞溅很小的,如果是二氧气体可加氩气,问题基本解决。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上了 飞溅和气体有很大关系

网友(点评):
是啊解决问找根源。

网友:
具体不是很清楚怎么办

网友:
按照三楼说的去做,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A(2012-02-25):
1,适当调节电流电压,降低飞溅。尽量置换逆变焊机。
2,用氩、二氧化碳混合气体。
3,可提前喷洒防溅剂,(可自调,水、稀料,洗衣粉。按100:15:5的比例调节,根据具体效果可适当增加或减少稀料比例)。
以上方法应该能基本解决

网友(2014-07-18):
引用 网友A:
1,适当调节电流电压,降低飞溅。尽量置换逆变焊机。
2,用氩、二氧化碳混合气体。
3,可提前喷洒防溅剂, ...

请问用何种稀料?稀料在焊接过程中会燃烧吗?对人体有害吗?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期待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