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切割小圆孔的时候,有点椭圆

楼主(2012-01-15):
公司有台激光切割机,切割小圆孔的时候,有点椭圆,好像是插补跟不上,有谁知道,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调驱动器的参数,总有一个参数是圆的。

网友:
因为激光切割和冷加工是不一样的,除了看切割头机械部分的运行轨迹,还要看激光光束的情况,建议:
1)调整动态参数,包括优化伺服轴的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
2)检查机械部件是否有问题
3)检查激光光束情况

网友(2013-01-12):
请问哪个师傅,能具体点,调节松下驱动器,哪些参数能弄好!本人非常急,都思考了好多天,都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