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故障,请教

楼主(2012-01-15):
一台三轴“啄木鸟”雕刻机,目前为自动、手动和回机械坐标0点都只有“Z"轴可以移动,“X”“Y”均不能动,"X""Y"轴驱动器指示灯显示为红色,而两轴的限位光耦指示灯均为绿色。想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本人不在行。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望楼主再详细介绍一下故障状况,你说的这些还不好帮你判断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望楼主再详细介绍一下故障状况,你说的这些还不好帮你判断问题所在。

故障就是三轴只有一轴可以动,显示屏上面当调整“X”“Y”轴的位置时,数值在变动,可轴本身实际没有移动。

网友B:
详细可以咨询我182011858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好象也是这个问题,有可能是编码器有问题。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细可以咨询我18201185803

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这里我更正一下,前面说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有误,应该是伺服电机和编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这里我更正一下,前面说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有误,应该是伺服电机和编码器。

发一张你的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上位机的电路连接图我看一下。真的不知你说的什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滚珠丝杠卡死了,阻力太大。
谢谢大家!也让我学会了一点----做事要心细。

网友D(2012-05-16):
滚珠丝杠卡死怎么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珠丝杠卡死怎么修的?

拆下丝杆--退出螺母--用柴油清洗--吹干--装螺母滚珠--上润滑脂--旋入丝杆--调游隙--装入设备。

网友:
看看驱动器是不是保护了
,连续工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