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增加灰铁试棒的挠度和抗折度啊?

楼主(2012-01-15):
现在我们公司有个制动鼓和刹车盘,客户需要检验试棒的挠度和抗折度,挠度大于3mm,抗折大于4900N,我们做不出来,还请朋友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你确定是灰铁的吗?是的话,你就没有措施,

刹车片应该是蠕铁的,灰铁强度是达不到的,

网友(点评):
一般的制动鼓和刹车盘没有用灰铁的。老师您清楚的。

网友B:
楼主连制动鼓和刹车盘产品要用什么料都没有搞懂喔!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一般车是蠕墨的,高档是碳盘的,否则高速刹车片就软化了,没有灰铁的,

网友(点评):
前年搞个干式气动离合器的底座,用的就是QT500,低了铸造厂都不敢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灰铁的吗?是的话,你就没有措施,

刹车片应该是蠕铁的,灰铁强度是达不到的,

在变形和弯曲应力的计算公式中,对于灰铁材料弹性模量E是不变的值,弯曲强度控制抗折力大小,继而控制最大弯矩和挠度的极限值,对于确定成分的灰铁没有什么办法来提高弯曲强度,但不同成分的灰铁可以有不同的弯曲强度,不过一般最高牌号的灰铁也不能满足刹车制动部件的强度要求,特别是疲劳冲击等

请教大侠,我这样理解的对么?

网友(点评):
这样的,灰铁强度不行,热疲劳性也不行,而球铁散热不行,刹车片一般是蠕墨铸铁的,要合理控制蠕墨的蠕化率,技术在这里,

网友(点评):
噢,强度和散热是控制因素,蠕墨铸铁综合性能最好,但材料成分要求严格,有重量要求的场合则用碳碳复合材料,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你详细读一下蠕墨的材料,再读一下碳碳盘,刹车片问题基本就都懂了,这是车的一个重要部件,

网友(点评):
嗯,谢谢大侠指点,刹车制动确实是行车系统的一个重要内容,安全性,可靠性,寿命,性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连制动鼓和刹车盘产品要用什么料都没有搞懂喔!

真的是HT250的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呢

楼主:
不是啊,我们公司现在很多刹车盘和制动鼓都是灰铁的,图纸上都是要求我们检验挠度和抗折的

网友(点评):
哎 山寨刹车盘?卖什么公司的,这车以后不敢开,还是卖淘宝的,

网友(点评):
是按图加工还是你们自己设计的?

网友:
进来向大家学习的。

网友(2012-04-07):
制动盘大多少都是灰铁牌号的,蠕墨铸铁的当然好了,不过技术还有待于成熟及推广。。。

网友:
WhaIter我很同情你现在的心情,你说的刹车片是灰铁的。可能其他的大侠没有接到这样的订单罢了。
做灰铁刹车片要加重金属元素及注意细节处理,才能达到客户要求。
你说的这两种产品我都做过,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QQ164934115

网友:
做灰铁刹车片要加重金属元素及注意细节处理,才能达到客户要求。

这个我赞同。。。。

网友:
哈喽  这位老哥  我看您那边提过一个挠度不合格情况 我这边也是这样一个问题 同样的挠度不够也是灰铁  可以麻烦问一下您那边最后咋解决的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