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辊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2-01-16):
示意图画得很随意 将就看下
不考虑开模的话 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可靠地加工出此零件呢?
此辊转速低 50RPM以下 尺寸精度要求一般
要求
1.两端同轴度越高越好(两端配合立式带座轴承,满足即可)
2.加工后易于异形辊表面处理(热喷涂、镀铬等)

网友:
这几乎不叫辊了,叫曲轴吧!不知道多少件,单用车的不容易车。用成型的吧,车个普通辊子加热后挤折!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加工单位称同轴无法保证在1mm内

网友(点评):
同轴是可以保证的,先通过种方式加工中间的部分,然后再车两端的同轴。曲轴就是这么加工的!

网友:
数控车应该可以车出来的,要求精度较高的话,还有数控磨床呐!

网友A:
请教,这种辊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主要适用于造纸、印刷、印染、化纤、塑料薄膜等包装材料行业,对舒展物的舒展效果显著,运转平稳

网友:
没有 中心线

没看明白 图纸   建议楼主 再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种辊是做什么用的。

扩布辊

网友:
数控加工,没有问题,精度好,成型好!

网友(点评):
是不是要用4联动加工中心级别的设备加工?

网友:
先滚出R330,在做工装上车床车轴承位

网友(点评):
这个跟我想得差不多 比较靠谱 因为R330精度要求不高 不过这样需要做一套夹具来帮助车轴承位 不知成本如何

网友(点评):
靠谱,工装没多少钱,关键要注意工艺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