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一台龙门铣完工,那个X轴对Y轴的垂直对好后,为何激光耍园度超差?

楼主(2012-01-16):
厂里一台龙门铣完工,那个X轴对Y轴的垂直对好后,为何激光耍园度超差?请教下老师。谢谢。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啊!如果是通过伺服系统两轴循圆那误差可能在很多方面,比如丝杠螺距误差、驱动器反应误差、编码器误差、系统精度等等。

网友B:
X轴与Y轴的垂直、圆度——这两种东西是两回事。
圆度如2#说的。
而垂直度是几何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啊!如果是通过伺服系统两轴循圆那误差可能在很多方面,比如丝杠螺距误差、驱动器反应误差 ...

已经排除系统,驱动,及编码器。丝杠的误差也不可能有38道吧。

网友:
具体情况,是椭圆还是象限突起,还是别的什么?
要仔细弄弄增益匹配。

网友:
先将问题描述清楚。比如你上医院,医生问你啥病,你只说肚子痛,再高明的大夫也判断不出来你是啥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X轴与Y轴的垂直、圆度——这两种东西是两回事。
圆度如2#说的。
而垂直度是几何精度。

你好,我所见到的情况是这样的,一般钳工装配好机床后,电器已经调整到位,因为几何精度不太好,所以就看看激光耍圆,看看圆度超标不,但是实际一看,检验说有近40道的误差,一般我见到的也就2道左右,这次的误差太大,所以我就问问,其实这个误差就是装配中的误差,这个应该只有专业人士会知道,而X轴对Y轴的垂直如果超标的话,那就会影响切圆和斜方。X轴对Y轴的垂直一般装配工叫它方箱,只能描述这些啦,看不懂就不好意思,表达有限,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描述问题让不是很懂得人也能明白,这也是一种能力

网友:
没说z轴的垂直误差啊,z轴对x轴和y轴还有几项几何精度,也有可能引起工件的加工精度。并且机床床身的水平调整会引起立柱的垂直度发生变化,尤其是大型龙门式的机床。

网友:
两轴垂直度是保证圆的一个前提,两轴的动态性能不一致,估计也不圆吧。比如有一根轴丝杠和导轨平行度超差,比如一轴爬行等。——没做过立加,简单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楼主是考大家呢,整一堆所谓的专业名词。俺就纳闷了,耍圆也是专业名词?俺只知道球杆仪。啥毛病没有,就是不圆,怎么个不圆也不上图片,没法整。

网友(点评):
我也没弄很明白,问的问题表达不详细

网友:
线轨的看看你线轨锁紧了没,硬轨的看镶条,再看联轴器,不要认为不可能,这都是我遇到过的事,还有把伸缩护罩拆了再打,也会有影响,不过不会这么大。

网友:
问题没看懂,一堆专业的名词,很多都没听过。耍圆是啥意思?

网友:
龙门机床角度头销售,安装,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