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销孔如何加工才是最节约成本的?有1000件。

楼主(2012-01-16):
这个销孔如何加工才是最节约成本的?有1000件。

网友:
M6的孔?钻模钻床打孔

网友:
说实话,你这个图纸很多错误,我看了至少两分钟才看明白,右边的图纸,中心线要连接起来,否则我不知道你那个孔是不是居中,另外左边的图纸你是不是剖视图?为什么没有剖面线?不是剖面图为什么不是虚线?
其次你说是销孔?为什么没有说明也没有公差?就给了个35的直径,这个需要怎么加工?直接钻头钻呗,多分几级,防止变形(图纸中我也没看出壁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