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缸体,最近有个孔机加频繁断刀,问题出现在毛坯件上吗?

楼主(2012-01-16):
求助大虾,缸体机加最近频繁断刀,调查几个礼拜,机加没问题,问题说是在铸造的毛坯件上,说是氧化夹杂。可我们铸造车间的工艺没有变,除杂也细心做了。是压铸成型,求助大虾帮助分析?

网友:
铸造缺陷有多种,不仅是氧化物夹杂,缩孔也一样导致断刀、崩刃,这个没有什么稀奇,

先检查怎么断的刀,做一个分析统计,回头再找铸造的毛病,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很快就可以找到问题,解决,不会花许多功夫的,

网友:
没见图,是否是刀杆短了,排销不畅,造成的。

网友:
断刀的具体部位是哪里

网友:
零件材料、零件形状  上传
大家看看

网友(2012-06-16):
是否有预铸孔,有的话是否位置度有问题。  如果没有预铸孔是否在断刀的位置存在有气孔、渣孔等缺陷。  以上基本上都是从因为刀具导向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