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M球标怎么少了一个数字?

楼主(2012-01-16):
     BOM表里少了个7,我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每次都得重新排列,才能把少的数字添加进去,好烦,谁有什么又快又好的方法把少的数字添加进去啊!叩谢!

网友:
看你的这个BOM下面有部品名称两个字,日本或者学日本的台湾人才用这种叫法。
你这个BOM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pro/e软件.
你是手写bom表的??。用用公式编辑设计bom表,会自动更新,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用用公式编辑设计bom表  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