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单面切割空心方管---请教

楼主(2012-01-16):
  最近用到一个零件,是由150x150x6的空心方管加工两面分别加工D65的孔而成,原来使用机加工方式两面加工孔,太费工时,量大时不合算,想在激光切割机上做,分别两面切割出D65的孔。
  以前一直拿激光切割加工薄板,不知道能否在这样的空心方管上单面分别切割孔? 需要多大功率的切割机,切割时是否需要一些保护措施,比如在管内垫些材料防止对穿?
  希望懂行的兄弟不吝赐教,做到心中有数后阿拉再去和其他人谈这个事。
  谢谢了先。

网友:
坐等该收解答~~~~~~~~~~~~~

网友:
可以用等离子切割,价格还实惠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顺祝商祺

网友:
你用2维激光加工,需要设计夹具,手动进行调整,难以保证两孔的垂直度。如用三维激光做的话,省事,速度快,做得也好。也不知道你加工的材料是唐钢还是不锈钢或铝件。缺点是三维激光机成本太贵。

网友(点评):
谢谢了兄弟,这个公差要求不高,现在用等离子切割做试验

网友(2012-07-20):
本公司需要购买一台激光切割机,切1.5mm厚的空心园钢。 但目前不知道选择二氧化碳激光器  还是光纤IPG. 请高人指点? 并推荐厂家? 谢谢!

楼主:
百超切割机,质量可靠,价格也。。。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