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杆的密封问题,用Y形密封圈是否合理?

楼主(2012-01-17):
如图所示   活塞杆每分钟往返2000次,属于气缸密封。导向杆做往返直线运动的同时还要做旋转运动。不知道左侧红线区域该选用什么密封圈。现在选用的是Y形圈,不知何不合理。 谢谢   注   图中密封圈的厚度是8,而不是Φ8.

网友:
介绍一下使用工况。。。。。。

网友:
工作压力?动作行程?这么高的换向频率,Y型圈够呛。换向如何实现,一般电磁阀是满足不了的

楼主:
行程是48,换向是通过电机驱动偏心轮来实现的。

网友:
压力不高用骨架油封;压力高用DU轴承,我们在油缸上用过。

网友:
气压多高呢?分别用什么材料,能详细描述吗?

网友:
你滴系统能响应过来么?你估算过么?跟得上么?不是想当然滴事。这是控制上要考虑滴。

网友:
Y圈,俺觉得不行,因为摩擦力非线性太严重了。。。对频响肯定影响滴。

楼主:
往返的频率和行程都没有问题,因为已经做出来了。就是密封这块不太理想,平均两三个月就要换一次密封圈。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更稳定的结构能代替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往返的频率和行程都没有问题,因为已经做出来了。就是密封这块不太理想,平均两三个月就要换一次密封圈。想 ...

这样子的话,就是材料的耐磨性问题咯,那可否考虑下润滑!

楼主:
对,现在的问题是这块是气不容易做到润滑,现在的密封材料是氟胶的。

网友:
速度太快,一般橡胶的磨擦力大,发热量大,长期工作局部磨损高,建议使用改性PTFE材料,如工况允许可用碳纤石墨复合填充的PTFE,特洁的不适应,掉粉,一般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现在的问题是这块是气不容易做到润滑,现在的密封材料是氟胶的。

在我们行业有种机器,活塞杆也是往复直线运动,但没有扭转,所用的是组合密封。不知是否也适合你们的要求。

楼主(2012-02-21):
我查到有一种叫活塞杆用Y形橡胶密封圈,市场上也好买到不知道这种密封圈是单独使用呢还是成对使用。我的这种工况下能用吗?

网友A:
行程是多长啊!用一下旋转斯特封,可做往复和旋转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是多长啊!用一下旋转斯特封,可做往复和旋转运动

形成48mm。斯特封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A:
用超薄的HNBR配四氟!可联系,有结构图最好,可帮你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超薄的HNBR配四氟!可联系,有结构图最好,可帮你设计

您好, 请告知您的联系方式。

网友(2012-03-24):
可以考虑V型牛皮密封圈

网友(2012-05-13):
这么高的运动线速度只有四氟乙烯吃得消,用车氏密封吧,选型齿形密封。

网友:
这么高的速度,要考虑材料的耐磨性。

网友:
手册上查不到吗?各种密封件的使用条件都有介绍的

楼主:
活塞杆用密封比较合适

网友:
运行速度这高,杆径只有8mm,建议采用间隙密封

网友:
Yx型密封圈可以考虑,高频率的气缸用O型密封恐怕实现不了
如果轴向空间够用也可以采用V型密封,效果比Yx型号的要好,但摩擦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