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线雨刷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2-01-17):
新买的一个雨刷电机,有五根线,黑色的接外壳,还有红色、蓝色、绿色和黄色;是24v50w的雨刷电机,低速转速大概是45rpm;厂家是瑞安市凯登汽配厂的,现在我需要225rpm的转速,不知道怎么接线能满足我的要求,有知道的大侠速度回应,谢谢

网友A:
能不能找下说明书看看呀,实在不行就联系厂家吧。

网友B:
电机上没图?没有的话,这电机应该是直流电机,测电阻值吧,从最小到最大应该是三个转速吧。(没研究过,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上没图?没有的话,这电机应该是直流电机,测电阻值吧,从最小到最大应该是三个转速吧。(没研究过,仅 ...

这个电机是市场买的,什么都没有,本来这个电机是汽车上雨刷电机,和某个车型匹配,但我在教学设备上用,不知道汽车上怎么走的线啊,还是非常感谢,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找下说明书看看呀,实在不行就联系厂家吧。

这个电机是市场买的,什么都没有,本来这个电机是汽车上雨刷电机,和某个车型匹配,但我在教学设备上用,不知道汽车上怎么走的线啊,还是非常感谢,新年快乐;

网友:
。。。汽车上用的一般都是直流电源吧!所以呢。有用的就。2根正。负。一般都是红色是正。负的自己找了。一般我喜欢用黄色的。剩下的。应该是信号线。吧!(本人学徒级别的,对不对仅共参考。)

网友(2012-04-18):
电源 间歇档 快刮档 慢刮档 喷水档 搭铁

网友:
没研究过,学习了